[电子元器件] 有熟悉红外接近开关的吗?

楼主(2014-03-15):
淘宝上的红外接近开关(光电开关)都太大了,要自己做一个体积尽量小的,不知道好不好做。
要求能距约40cm处检测到一般物体,不要求显示距离,可是我试了试TCRT5000这类的红外收发一体式的对管,只在约莫1cm处有效,超过这个就检测不出来了。
现在准备用分离的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做一个,但不能是对射式的,发射管与接收管挨着的好像叫做漫反射式的。不知道可不可行,这种设计对红外管是不是有特殊要求?

网友A:
40cm反射式,距离不小,一般需要发射调制、接收选频放大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cm反射式,距离不小,一般需要发射调制、接收选频放大才行。

小弟不才,为什么调制选频后能增加距离?
老师准备用个放大器直接放大接收管的输出信号,我觉得这个不可行,另像下面这种的内部是否经过以上处理呢?

网友A:
直接放大的是直流信号,而由于光电管本身有暗电流和其它红外光的干扰,造成有用的信号被淹没,探测灵敏度比较低。
调制是说发射端红外LED发出的不是直流,是交流,比如10kHz的方波。
选频放大是说接收端,专门放大10kHz的交流信号,甚至可以窄带滤波,这样灵敏度高很多。
也可以考虑成品的红外接收头,比如常见遥控器38kHz的那种,很便宜,效果也相当好,自己配一个38kHz的发生即可。
商品的红外接近开关没研究过,不过高档一些或长距离的应该都是我说的这种原理。

网友B:
淘宝上有主动红外模块,搜一下就行。

网友C(2016-09-02):
刚好我也要做个红外接近开关,了解,谢谢楼上各位

网友D:
外界自然光里的红外线也有一定的影响, 而且也不确定是工矿. 调制选频有较好的解决这个影响的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