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本人想用51单片机测鼠标传回的数据,通过串口显示鼠标移动的距离

楼主(2014-03-15):
想通过鼠标测出鼠标行过的距离,  想知道程序如何编  求教。

网友A:
建议不要用51 换高端点的吧

网友B:
这个有什么意义呢?

网友C:
如果是PS2鼠标,随便一个4位、8位的MCU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就想找一个程序  通过单片机接收鼠标的数据

楼主:
你们能不能把程序  传给我
我在网上已看到有人做出来了

网友D:
PS2鼠标 以前做过 ..... PS2协议还是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