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在做工业电子秤时,需要使用AD转换器CS5532,由于CS5532与外部较长的传感器信号线相连,所以CS5532受到的干扰比较大,转换器内部寄存器数值会发生改变,导致错误的结果输出,而单片机不能判断结果是否正确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 我采用定时读取寄存器,如果发现与设定值不同就重写,但这样太费时,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

网友A:
建议采用高级点的单片机,那样可能节约时间点

楼主:
与单片机何干?是AD转换器耽误了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