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热疑问

楼主(2014-03-15):
要控制一个加热体温度(此加热体热惯性比较大)。而且要100V到220V情况下控温的目标温度都要一致(就是100V220V通用,且效果都要好),一种方法是使用电压检测电路来判别市电电压,然后把220V与100V两种情况分别设置控制系数,我在想,没有市电电压检测电路的时候,如何使用算法做到100V220V都可以控温准确、振荡小的呢?请诸位指教,谢谢

网友A:
比例环节跟踪电源电压就差不多了吧,注意是平方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例环节跟踪电源电压就差不多了吧,注意是平方关系。

额,是说在比例环节来判断市电电压,是吧

楼主:
有无更多指教啊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