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菜鸟请求帮助

楼主(2014-03-15):
刚到串口通信阶段,请问一下,单片机和笔记本之间如何实现通信啊?

网友A:
串口转USB,电脑上下个串口软件即可,比如匠人的串口猎人

网友B:
笔记本端加一个USB转RS232的串口线,单片机端加一个类似于MAX232的串口芯片进行电平转换,接起来,笔记本端用串口调试助手,单片机端自己编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