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遇到一个奇葩问题、。、。

楼主(2014-03-15):
pi, IO, gp, GPIO, rc
遇到一个奇葩问题:

我现在用STM32F103VC调CC2500.程序如下:
int main(void)  //Ö÷º¯Êý
{
SystemInit();
RCC_Configuration();
CC2500_PIN_Config();
CC2500_Init();
CC2500_ModeIdle();
CC2500_Interrupt_Config();
CC2500_ModeRx();
while(1);
}

//函数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  //ÅäÖÃÍⲿ¾§Õñ
{
 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    RCC_DeInit();
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 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  if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    {
   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    //APB  = SYSCLK
    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2);     //APB2 = HCLK
    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     //APB1 = HCLK/2
        //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        //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   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;
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 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;
    }//ÆôÓÃÍⲿ¸ßËÙ¾§Õñ£¬Ö÷ʱÖÓÆµÂÊ72M£»SYSCLK = 72M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,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ENABLE);
    delay_init(72);
}

#define CC_CSn      GPIO_Pin_2     //PD2
#define CC_SCLK     GPIO_Pin_13     //PB13
#define CC_MISO     GPIO_Pin_14     //PB14
#define CC_MOSI     GPIO_Pin_15     //PB15
#define CC_GDO0     GPIO_Pin_3      //PD3
#define CC_GDO2     GPIO_Pin_11     //PA11

#define CC_CSn_L    (GPIO_ResetBits(GPIOD,CC_CSn))
#define CC_CSn_H    (GPIO_SetBits(GPIOD,CC_CSn))

#define CC_SLK_H    (GPIO_SetBits(GPIOB,CC_SCLK))
#define CC_SLK_L    (GPIO_ResetBits(GPIOB,CC_SCLK))

#define CC_MO_H     (GPIO_SetBits(GPIOB,CC_MOSI))
#define CC_MO_L     (GPIO_ResetBits(GPIOB,CC_MOSI))

#define CC2500_MI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CC_MISO)
#define GDO0_IN    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D,CC_GDO0)
#define GDO2_IN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CC_GDO2)

void CC2500_PIN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;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,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
    //SPI_2 Interface
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= CC_SCLK + CC_MOSI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);

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= CC_MISO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D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);

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= CC_CSn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(GPIOD,&GPIO_InitStru);

    //GDO PINs
    GPIO_InitStru.GPIO_Pin = CC_GDO0 + CC_GDO2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GPIO_InitStru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
    GPIO_Init(GPIOD,&GPIO_InitStru);
}

现在这个程序,完全没有问题。
然后我看到的CC2500的SPI是完全是模拟的。

然我把SPI的三个口改成了 PB3,PB4,PB5

就完全接收不到数据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、、、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。。原来是JTAG口的问题。。禁用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