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自己制作U盘,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,感激不尽

楼主(2014-03-15):
想自己制作U盘,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,感激不尽

网友A:
没有想过资料  记得学习数电的时候   就有相关介绍
欢迎新朋友

网友B:
DIY U盘很简单的,我做过好多,很多搞电子维修得,手里攒下一堆的Flash,都是DIY成U盘的。

DIY U盘,首先你得指导U盘里面有什么,U盘主要有两块芯片,主控+Flash,主控厂商有很多,Flash长生更是数不胜数,
但不同的主控和Flash要相互配套,匹配不好会导致U盘速度很慢,如果匹配不对,是不能量产的,直接就没法用了。

自己DIY优盘,其实就是将主控板焊接上配套的Flash芯片,并按一定的格式进行内部问近系统烧录(就是量产),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制作主控板,只要有主控的的手册就很简单,所需的外围元件也不多。

主控板在网上有很多,千万不要随便选自,要跟据自己的Flash型号找配套的主控板才行,自己不知到可以问问老板,他们很多都是行家。

推荐你去U盘之间看看,你所需要的工具都可以去上面下载。而且有很多教程。

又不会的可以回帖问我,知无不言!

网友C:
圈圈教你玩USB书上有个例子可以参考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