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段C语言代码,将其变成VHDL/verilog语言

楼主(2014-03-15):
C代码如下:
for (i = 0; i <= ksize; i++) {
x = i - ksize;
kernel[i] = exp(- x * x / sigma);
sum += kernel[i];
}
其中这里的ksize是整型常数,sigma是浮点型常数。i是整型数据,其余x、kernel、sum都是浮点型数据,最后的表达式求的是sum。
请教怎么写成VHDL/verilog语言?

网友A:
求exp估计要用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求exp估计要用ip

用IP核是肯定需要的,我先问问,因为ksize是经过计算得到的32bit变量,所以kernel就有2的32次方个,每一个kernel又是32bit的变量,这样的情况怎么定义?而且程序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A:
最后得到只是sum,中间值可以不需要这么多

网友B:
这个有点儿难,真的不会

网友C:
貌似比较复杂
得把这个C分解了来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