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具和软件] codewarrior10.5软件使用问题

楼主(2014-03-15):
初学者在这里请教,刚开始使用codewarrior10.5软件,但是不太会用,点击debug配置后,总是提示下边的错误
请高手给予基础的解释。另外有没有这个版本软件入门的资料,分享一下啊!不胜感激。。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一种仿真器呢?
是否有在Debug Configurations中选择对应的仿真调试方式?

楼主:
谢谢。已经找到答案了,驱动安装出了点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已经找到答案了,驱动安装出了点问题。

谢谢你分享问题所在及其解决方法
以后遇到其他问题,欢迎在论坛中发帖讨论。
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!

网友B(2014-12-28):
驱动安装问题

网友C(2015-04-14):
是什么驱动安装问题?是codewarrior 软件的问题吗?重新装这个软件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驱动安装问题?是codewarrior 软件的问题吗?重新装这个软件?

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,也可能是他配置没配对,,没有选择对应的仿真器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