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容降压后的稳压问题,跟继电器驱动问题

楼主(2014-03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电路稳不了压,那个电解会爆掉,后面的电路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。

网友B:
单片机不能直接接8550的基极,因为那个地方可能需要很高的控制电压,单片机输出不够高。
另外,这个电路是全的?电容降压电路有恒流特性,不能开路或负载阻抗高,否则输出电压会很高。稳压的时候只能并联式,不能串联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稳不了压,那个电解会爆掉,后面的电路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。

后面有稳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不能直接接8550的基极,因为那个地方可能需要很高的控制电压,单片机输出不够高。
另外,这个电路是 ...

好的谢谢后面是串一个100欧然后给一个5.1V稳压的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后面是串一个100欧然后给一个5.1V稳压的!

做电路不讲个原理什么的啊
继电器配合的话下面到也行

可是你的系统地与市电中线怎么建立联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电路不讲个原理什么的啊
继电器配合的话下面到也行

就接了个10K的电阻到地啊!~市电与系统地一是一样的,这图是我们公司的板画出来的原来图,我也在理解当中!

楼主:
请问阻容降压后的稳压能做到低静态电流吗?待机功率要小于0.5W的!

网友D:
阻容降压的输入电流是基本恒定的,容性的成分大小有区别而已,要求的待机功率是有功功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阻容降压的输入电流是基本恒定的,容性的成分大小有区别而已,要求的待机功率是有功功率? ...

待机时候的总功率,其实是稳压管漏电问题!如果用稳压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漏电电流都很大,待机功率也就很大了!

网友E:
把图画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把图画全吧

这个不用画全图了,我用105电容降压的,然后用普通稳压二极管跟三极管降压的!~主要看看有没有低待机电流的稳压管!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,阻容降压后串个电阻然后到5V稳压行不行?

网友D:
串个小电阻没什么用,105电容降压,电流约70mA,可以在桥式整流后面,用两粒三极管做个电压比较器,滤波电容电压超过8~9V,再加个三极管将输入短路,停止给滤波电容充电,输入和滤波电容间加一个二极管防止输出被短路。这个属于并联稳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串个小电阻没什么用,105电容降压,电流约70mA,可以在桥式整流后面,用两粒三极管做个电压比较器,滤波电 ...

这电源静态电流大吗?客户要求小电流的,我们用半波波整流!客户要求待机小于0.5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