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101F3U6封装的问题:L3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4-03-15):
参见附图一:UFQFPN20 封装外形
请教:这里的L3是什么尺寸?有什么作用?

附图二为尺寸数据;

附图三为datasheet推荐的封装;

谢谢!

附图一:

附图二:

附图三:

网友A:
这个我也有类似疑问。

D2,E2什么意思。图片里面的线的位置画的当不当正不正的感觉。叫我怎么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也有类似疑问。

D2,E2什么意思。图片里面的线的位置画的当不当正不正的感觉。叫我怎么看。

本人以为,D2和E2指的是内部矩形的尺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人以为,D2和E2指的是内部矩形的尺寸

你还别说,还真的好像是啊

楼主:
我的问题还是没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