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请教一个关于jrc跳转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在程序中,使用了jrc条件跳转的指令,在编译的过程中是正常能通过的。但是,只要我在jrc和跳转目标程序(Read_Out)之间多增加一个其他指令(任何指令,或者nop),编译就不能通过。报错是: Error 54: Can't match Addressing mode 'jrc Read_Out'。

本人初学,请教一下是不是jrc的跳转地址不能超过多少位数?如何解决?

网友A:
跳转的距离是有限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转的距离是有限制的。

我感觉应该也是,请问跳转的距离限制是多少啊?只能先用检测进位指令,然后再跳转了。

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应该也是,请问跳转的距离限制是多少啊?只能先用检测进位指令,然后再跳转了。

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...

跳转的距离大概在+126~-128之间,具体要查手册。

知道有限制就可以了,没必要知道具体的限制范围,难道你还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去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转的距离大概在+126~-128之间,具体要查手册。

知道有限制就可以了,没必要知道具体的限制范围,难道 ...

感谢指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