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液晶st7920芯片如何只清除某一位置的汉字

楼主(2014-03-15):
请问 12864液晶 st7920控制芯片 如何清除某一位或某一行的汉字呢?

网友A:
让指定位置显示空白就可以了...

网友B:
发送0x20就可以了,汉子发两个,英文或者数字的话发一个。
  1. sendcmd(0x30);
  2. sendcmd(0x80+i);
  3. senddata(0x20);
  4. senddata(0x20);//汉子才需要发两个0x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送0x20就可以了,汉子发两个,英文或者数字的话发一个。

恩 谢谢,看来是高手!我刚刚学习使用,我在请问一下:显示数字 比如30.112,该如何显示呢?我的想法是把他们转换成字符串,然后按指针显示,但是c语句该如何写?  麻烦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