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803AE2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用的是MA803AE2,用的是汇编程序编程,我在数据段定义数据时发现使用DS伪指令定义时,出现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错误和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的警告

楼主:
但是我使用DATA伪指令定义时就不会出错,这个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dseg    at  20h

mDot0         data  20h   ;不要改变 mDot0~mDot3 的顺序。
mDot1         data  21h   ;
mDot2         data  22h   ;
mDot3         data  23h   ;
mDot4         data  24h   ;
mDot5         data  25h   ;

   dseg    at  20h

mDot0:         ds  1   ;不要改变 mDot0~mDot3 的顺序。
mDot1:         ds  1   ;
mDot2:         ds  1   ;
mDot3:         ds  1   ;
mDot4:         ds  1   ;
mDot5:         ds  1   ;

网友A:
把出错的程序贴一下,这个问题应该是跟IC是无关的

网友B:
发报错的部分

楼主:
:L:L:L一个很二的原因,结贴闪人

网友C(2015-10-29):
:victory:深圳恒达胜微电子——热卖Megawin(笙泉) MA803 全系列单片机
MA803AS2- SOP28
MA803AS- SOP20
MA803AE- DIP20
MA803AE2-DIP28
MA803AT-TSSOP20
MA803AT2-TSSOP28
全新原装正品现货,如有需要,欢迎和我们联系:0755-61329724 15012488970 詹先生 在线客服QQ:504624872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