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

楼主(2014-03-15):
在开发一个双目摄像头系统,每个相机的CMOS采集到数据后,通过FPGA和68013,数据经过USB线传输到一个两路并一路的芯片,再以一路信号经过主USB线输出到PC。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问题,PC采集到的两个相机的图片都是完好的,有时候会碰到同采用INTEL CPU的电脑,更换不同的主USB线(同一批生产出来的),20%的线会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

网友A:
数据包顺序乱了

网友B:
是啊,造成拼起来是一副杂乱的图

网友C:
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, 看样各块的图像没有面目全非.
可能是庞大的数据输入

楼主:
用前面的情况中挑出来的好的主USB线,把电脑换成一个AMD CPU的电脑,又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

网友D:
一个原因吧

楼主:
并且在AMD CPU电脑下所有的USB线都会出现块状碎裂。

网友E:
是不是太快了

楼主:
每个相机每秒采样15帧1280×1024的图像+512BYTE的数据头

网友F:
把帧数下降一半试试

楼主:
貌似问题也没有改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, 看样各块的图像没有面目全非.
可能是庞大的数据输入 ...

嗯,导致数据缓冲区管理的混乱

网友C:
是的,驱动方面的问题

网友G:
中断里面可以分开时间来做不同的事件处理的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

网友H:
看样子貌似可以玩拼图了(调侃一下,莫怪莫怪)

应该是数据包顺序出错了,可以试着降低一下传送频率,看看不不是算法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