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visualscope虚拟示波器么?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使用visualscope能够用它自带的串口接收到数据,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波形,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?
我在setup里面的check sum和crc16两种模式都试了,串口什么的应该都设置正确。但是点run的时候就
是不显示波形?
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,或者能够帮我解决的?
我的波特率只能2400才能使串口正确接受。

网友A:
没用过  帮忙顶   只能2400接收也能说的过去  看看发送端设置的是多少的波特率
波特率不对也应该能接收到错误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  帮忙顶   只能2400接收也能说的过去  看看发送端设置的是多少的波特率
波特率不对也应该能接收到 ...

谢谢,已经解决了,,那波形太小了,而且是在屏幕的末尾处,,放大上几十倍才能看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,,那波形太小了,而且是在屏幕的末尾处,,放大上几十倍才能看到。 ...

OK   解决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