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LF2407A I/O引脚复用问题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在使用LF2407A时,用CCS3.3软件 配置DSP的IOPB7-IOPB4为通用IO口,引脚方式配置为输出引脚,初始电平为低电平,然后使这四个端口输出方波信号。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DSP只连接仿真器和电脑,使用示波器探针观看DSP的IOPB7-IOPB4时,发现IOPB7与IOPB6始终输出高电平(3.3v),IOPB4和IOPB5能正常测到方波。在CCS上对应的PBDATDIR的状态变化是正常的。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配置都是一样的吧    确保在别的地方没有对IO配置的修改
你再检查一下    欢迎你

楼主:
这是我使用的整个工程文件,我实在想不到,除了Initializing.c和main8_1.c两个文件对IO口进行了操作,还有哪里可以影响IO口,求大神解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都是一样的吧    确保在别的地方没有对IO配置的修改
你再检查一下    欢迎你 ...

这是我使用的整个工程文件,我实在想不到,除了Initializing.c和main8_1.c两个文件对IO口进行了操作,还有哪里可以影响IO口,求大神解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使用的整个工程文件,我实在想不到,除了Initializing.c和main8_1.c两个文件对IO口进行了操作,还 ...

看了一下    应该是没啥问题
我的建议是在while里面只操作B7和B6两位试试
确保IO口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    应该是没啥问题
我的建议是在while里面只操作B7和B6两位试试
确保IO口是正常的

我试了只让B7和B6输出低电平,用示波器看到的还是高电平。借了另一块2407的评估板,同样的程序,结果还是一样。:dizzy:,感觉不像是芯片出问题。
是不是DSP不接外接电路时,IO口的输出电平是不确定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只让B7和B6输出低电平,用示波器看到的还是高电平。借了另一块2407的评估板,同样的程序,结果还是 ...

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   不管有没有外接电路    IO口肯定是受控制器控制的
我手头没有2407的板子  只有2812的    无法帮你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   不管有没有外接电路    IO口肯定是受控制器控制的
我手头没有2407的板子  只有281 ...

那JTAG接口的仿真器的驱动会影响IO口吗?CCS软件设置上会有封锁IO口的情况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JTAG接口的仿真器的驱动会影响IO口吗?CCS软件设置上会有封锁IO口的情况吗? ...

不会的    查看原理图   只要IO口外面不直接接固定电平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的    查看原理图   只要IO口外面不直接接固定电平就好

虽然没解决问题,但还是谢谢版主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