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DS1302问题,请前辈/高手指点

楼主(2014-03-15):
我第一次用PCB板做了一个lcd1602显示的ds1302时钟,把程序下载进去后液晶显示很不稳定,数值也不正确,要么速度很快,要么静止不变,请前辈指点一下问题在哪啊,谢谢。。。
是不是因为单片机晶振用的12Mhz,应该改为11.0592的?还是因为单片机和ds1302的距离太近干扰了?程序是没问题的。见附件图片、PCB图

网友A:
不找软件的问题?软件确认没问题?

网友A:
而且,光传个PCB,要原理图。。。

网友B:
只看pcb,真的看不出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找软件的问题?软件确认没问题?

嗯,软件应该没问题的,程序也在其他板子上运行过,能正常显示。
看板子上的硬件布局有问题吗,还有晶振12MHZ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看pcb,真的看不出啥啊

上传的PCB图是铺铜之前的,然后就制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软件应该没问题的,程序也在其他板子上运行过,能正常显示。
看板子上的硬件布局有问题吗,还有晶振1 ...

这么低频的板子,硬件布局基本不影响,看看你的原理图和原件参数吧

楼主:
嗯,好的,参数值都是那些标准固定的,谢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低频的板子,硬件布局基本不影响,看看你的原理图和原件参数吧

嗯,好的,参数值都是那些标准固定的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