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关于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接口极性

楼主(2014-03-15):
电动车所用充电器的输出插头常见的是220V/10A交流插头(L N P三孔插头),其极性L、N是不是分别表示充电器输出的+ -极?这个接口定义统一的吗?

网友A:
这个真不好说。只能实测。楼主是想兼容市面上的产品么

楼主:
呵呵,不是兼容,只不过是最近有这个案子,可能要用到上面提到的交流输出插头,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定义这个接口的引脚极性?所以我就很奇怪,那岂不是要知道某某具体型号的电动车接口才能定义了?但是市面上那么多充电器,老百姓随便买一个回去也不知道极性是否匹配的呀?

网友B:
目前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。。。很乱

网友C:
这个理论上是左(N)零右火(L)  但是从实际情况中看   都是随便接的
所以你最好用电笔测一下

楼主:
我如果到外面随便买一个充电器,回来充我的电动单车,难道也要自己重新弄这个接头?

网友D:
能玩21,肯定有个万用表啊,实测,不同 的制造商为了不通用,故意搞的烂七八糟的,有的是把地线档正极,且与我们常用电源线是不通用的,地线孔、针是横着的,所以只能实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如果到外面随便买一个充电器,回来充我的电动单车,难道也要自己重新弄这个接头? ...

实际上没有人去随便买充电器,都是到专卖店或售后买

楼主:
原来这样,明白

网友E:
你说的是插市电220V的插头,还是接蓄电池的插头?

楼主:
我指的是接蓄电池的插头

网友F:
市面上90%的充电器是N+ L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