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液晶刷新速度慢,如何解决

楼主(2014-03-15):
所用的控制器为T6963C,采用MUC140IO模拟操作,为了方便显示各种字体,采用写点的方式,一点一点的刷新,可是这样的速度太慢,小伙伴们是如何解决的呢

网友A:
建立小窗口,直接写入像素,

网友B:
液晶主控速度慢,再努力收效估计也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立小窗口,直接写入像素,

我写个数组,每次刷新数组中的值?

网友A:
这个芯片的模块没有用过,不过我手上有两块,一直闲置,所以以前看过一些资料,印象中应该是带窗口功能的;具体详查,好久了;
你可以直接刷屏测试一下,就是写屏(全黑),岩石后清屏(全白)看一下需要的时间,或不延时,弄个计数器,涮屏100次测试时间,计算帧率,再计算出每秒的点数,这个就是你的硬件平台和驱动的最大性能了,是急用会小于这个值,小多少,看你的技术了;
提高速率的方法主要有:
尽量用硬件总线驱动模块;
模拟方式中,减小指令数(周期),可以考虑嵌入汇编指令
尽量减少对模块的位操作,黑白屏中一个位通常代表着一个像素,对某位操作预示着读改写的过程,条件允许的话建立RAM缓冲区,改好数据后一次写入模块,或定义的修改区域中,
总之尽量减少数据交换量,例如无意义的XY坐标,提高程序效率,如每次循环写入多个数据,减少循环次数,提高驱动效率,驱动部分尽量用汇编写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的模块没有用过,不过我手上有两块,一直闲置,所以以前看过一些资料,印象中应该是带窗口功能的;具体 ...

学习了,只能是尽量发挥MCU和液晶的最大性能,对吧

网友C:
局部刷吧

网友D:
用下新唐NANO系列的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