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IM900] 唉!还是失败了,自己画的SIM900A,没有信号

楼主(2014-03-15):
有个小项目,需要收发短信,本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,在淘宝上买了一块实验板,学习了一下相应的编程,参考了一下他的布线。又看了一些手册,什么AT指令,硬件设计手册之类的,就开始画板子。画的时候也很小心了,电源加大电容,50欧阻抗匹配,还用SI9000计算了一下,不过双层板,怎么也到不了50欧。想着信号差点就算了。现在一测试,根本就没有信号啊。求大神给看看,有什么问题?
两个黑点 A点到B点 的距离是31.+mm,这是不是应该小于2CM最好?

AT
OK
AT+CSMINS=?
+CSMINS: (0-1)
OK
AT+CPIN?
ERROR
AT+CREG?
+CREG: 0,0
OK
AT+CSQ
+CSQ: 0,0

网友A:
天线对地结电容干啥呀,这样不是吧信号全倒进gnd了么,小心烧坏模块,

网友B:
AT+CPIN?
ERROR

同学 ,知道Error 是啥意思不,就是说是错误的,表示SIM900A 还没读SIM 卡,
检查一下SIM 这边的电路,SIM900A 一读卡,SIM_VDD  会又3.0V 的电压的。
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个电压出来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对地结电容干啥呀,这样不是吧信号全倒进gnd了么,小心烧坏模块, ...

啊? 还会少模块? 这不是说要留π型网调阻抗么,我想着双层板阻抗一般都大于50欧,就没留电阻的位置。只留了两个电容,不知可行不可行。- -
而且电容没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T+CPIN?
ERROR

确实没有这个电平,SIM卡电路也没啥问题啊?求大神给指导指导

网友C:
重点检查电源包括其负载能力和纹波系数、SIM卡电路、接口连接的正确性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点检查电源包括其负载能力和纹波系数、SIM卡电路、接口连接的正确性等。 ...

都查了,有种说法是 接2011年以前的卡就可以,2011以后的有点问题,不知道可靠不可靠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都查了,有种说法是 接2011年以前的卡就可以,2011以后的有点问题,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...

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但可能性很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但可能性很小。

新卡旧卡都成功不了,应该是我的问题,唉

网友D:
这个最好是参考下别人做的开发板,原理图,比较好!可以试试DTU200这个开发板,他们的射频性能以及硬件设计得非常完美!我这里有原理图,可以给你分享一下的!可以QQ我:2949665447

网友(2014-09-15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最好是参考下别人做的开发板,原理图,比较好!可以试试DTU200这个开发板,他们的射频性能以及硬件设计 ...

你好 能够发一份给我吗??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啊? 还会少模块? 这不是说要留π型网调阻抗么,我想着双层板阻抗一般都大于50欧,就没留电阻的位置。只 ...
不是说要留π型网调阻抗么,我想着双层板阻抗一般都大于50欧,就没留电阻的位置。

双层板阻抗一般都大于50欧?此说法不正确。
随便用个小工具比如CITS25仿真一下就知道了,两层板也可以控制好阻抗。

即使阻抗匹配差点,一般也不会导致没信号,应该是其他原因。SIM卡电路先搞定吧,可以检查一下SIM卡电源的滤波电容以及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有没有加(有些模块内部没有此上拉电阻,外部就必须加上),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可以在模块上电后检测到SIM卡电源有高电平出来,如果检测SIM失败比如没接SIM卡,此电源会掉回到0V。按照其参考设计来做即可,开发板的要求那么高。

如果怀疑供电有问题,可以先接一个外接电源试试。

网友F(2015-06-23):
帅哥,你的SIM900A模块怎么样了?我也画了一个,SIM卡和串口通信都正常,但是天线质量就是0,不知道怎么解决,PCB上的引线长度就1.5cm左右,下面也没有其他走线。求助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帅哥,你的SIM900A模块怎么样了?我也画了一个,SIM卡和串口通信都正常,但是天线质量就是0,不知道怎么解 ...

我那个是SIM卡的信号线没走好。天线那块做好阻抗,尽量走直线,包地,两边多打大过孔,就应该没问题。2cm以内都没问题吧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那个是SIM卡的信号线没走好。天线那块做好阻抗,尽量走直线,包地,两边多打大过孔,就应该没问题。2cm ...

哦,我的可能是走了弯线了。另外再咨询一个低级问题,SMA天线连接器很多厂家都标称的是50欧姆阻抗,这样的话,如果再使用50欧姆的天线,会不会就出问题啊?我一直搞不懂这个,天线连接器和天线的阻抗加起来需要50欧姆呢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哦,我的可能是走了弯线了。另外再咨询一个低级问题,SMA天线连接器很多厂家都标称的是50欧姆阻抗,这样 ...

而且我这个还有个奇怪的问题。插着SIM卡,上电之后,询问CSQ,回复0,0。然后我把SIM卡拔了,再询问CSQ,回复31,0。然后我再插上SIM卡,这样就可以用了,能连上GPRS网,运营商是CMNET。请问你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?这个问题很奇怪啊,我在想是不是SIM卡影响了信号质量。

网友G:
我的也是这样:插上SIM卡上电之后,发送CSQ返回0,0;然后我把SIM卡拔了,再询问CSQ,回复15,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而且我这个还有个奇怪的问题。插着SIM卡,上电之后,询问CSQ,回复0,0。然后我把SIM卡拔了,再询问CSQ, ...

天线的说的应该是阻抗,不是电阻,不能纯粹的加起来。走线的阻抗好像要模拟一次啊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而且我这个还有个奇怪的问题。插着SIM卡,上电之后,询问CSQ,回复0,0。然后我把SIM卡拔了,再询问CSQ, ...

sim卡的我就不知道了,没调试过

网友H:
问题解决了吗,我最近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,急求办法!!

网友I:
现在基站那么多,天线随便飞根线都能通上,重点检查sim卡座的信号线序,我用得好好的。

网友J(2015-09-13):
请问一下,你的SIMVDD没有电压输出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问一下,你的SIMVDD没有电压输出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好久之前的事了 ,:L ,SIMVDD难道不是电源供电吗?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好久之前的事了 , ,SIMVDD难道不是电源供电吗?

不是啊,是从SIM900A芯片里直接引出的引脚。124829320,我的球球。能加一下。指导一下吗,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不是啊,是从SIM900A芯片里直接引出的引脚。124829320,我的球球。能加一下。指导一下吗,多谢! ...

你联系一下他们的售后吧,我真忘了

网友K:
我都是洞洞板做一遍,测试一段时间后,再画板子的。

网友L:
这种东西最好上原理图分析,不然瞎子摸象,看着头疼

网友M(2015-10-20):
这个一般都是电源没做好引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N:
查一下电源供电怎么

网友F(2016-11-28):
引用 网友H:
问题解决了吗,我最近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,急求办法!!

解决了,我发现是SIM卡的问题,之前买的卡不行,换了卡就全好了。天线那块不需要太精细,照着SIM900的硬件电路设计就没问题,另外,焊接的时候要注意,别虚焊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