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电磁阀的问题,求解!!

楼主(2014-03-15):
源于热水表项目的一个电磁阀,其原理是两根接线,给个正脉冲就开阀,给个负脉冲就关阀。
问题来了,如果洗澡途中断电了,由于之前是开阀的,现在必需要有个负脉冲才能关阀,可是没电了怎么关阀呢?

网友A:
搞个大电容    怎么能保证断电之后关掉电磁阀
没有经验  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个大电容    怎么能保证断电之后关掉电磁阀
没有经验   呵呵

自己也是这样想的!哈哈,买了一包16V1000UF电容,可是还是没想出来具体怎么用,那个电磁阀只要10ma电流(4.5V)和20us的脉冲宽度即可,不了解怎么个接法,要不要检测断电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己也是这样想的!哈哈,买了一包16V1000UF电容,可是还是没想出来具体怎么用,那个电磁阀只要10ma电流 ...

没有实际的经验   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电磁锁的原理
它好像在断电后就会收回去

网友B:
搞个电池

网友C:
加个继电器,用常闭触点,通电继电器就断开,断电触点就闭合。负电源麻烦点,需要动动脑筋。可以考虑正向脉冲关阀,负向脉冲开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个继电器,用常闭触点,通电继电器就断开,断电触点就闭合。负电源麻烦点,需要动动脑筋。可以考虑正向脉 ...

下面这样设计行吗?

网友C:
可以。
是这样,继电器有电,常闭触点动作,接点断开,电容充电。停电时,继电器失电,触点闭合,将电容的电放给电磁阀。可以考虑使用双常闭触点,将电源极性翻转给电磁阀。电磁阀开通动作也需要同步的两个开关控制,比如另一个双触点继电器,或者两路三极管,一个控制正,一个控制负,同时防止关闭电磁阀时极性相反发生短路。

网友D:
电磁阀没电自动关闭啊

网友E:
最好的方案是:换另一种电磁阀。给电就开阀,断电就关阀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最好的方案是:换另一种电磁阀。给电就开阀,断电就关阀。

那样也许用上几天,电池就需要换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那样也许用上几天,电池就需要换了。

我不知道,楼主没说它是用电池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不知道,楼主没说它是用电池的。

之前试过那种没电就关阀的,但是启动好像不是一个脉冲就完事了的,要给12V1A以上的电流才能维持开阀,电流少一点都开不了,电磁阀都好烫的。
确实是不用电池这个项目。12V电源供电。

网友F:
接个12V的蓄电池作备用。正常时浮充电,故障时自动投入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之前试过那种没电就关阀的,但是启动好像不是一个脉冲就完事了的,要给12V1A以上的电流才能维持开阀,电 ...

不会这样的,可能是你的电磁阀选错了。

网友G:
电磁阀分几种, 单控两位,双控两位(带自锁),双控三位
他说的电磁阀应该是第二种。

网友H:
我原来用此电路驱动过磁保持继电器。

网友I:
我们家的煤气表是用电池的,直接拔掉电池,阀门就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原来用此电路驱动过磁保持继电器。

原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