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整改

楼主(2014-03-16):
最近在做EMC整改,做电源端口高频传导干扰的时候,当频率到8M以后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滤波电容的参数换了之后效果也是一样。电源模块用的是金升阳隔离型模块。
我在这方面还是新手,希望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给点建议,先在此谢过,不胜感激。
调制:正弦波1000HZ是,AM80%;载波信号,3Veff ;频率范围:150KHZ~80MHZ.
电源电路如下:

连接方式:

网友A:
模块的隔离可能是有问题的,射频场感应的传导测试主要是采用隔离以及线缆的屏蔽处理,信号电压不高啊,一般都按10V做的

网友A:
线缆端口处加一些磁环滤波试一下,会有效果的

网友B(2014-05-19):
8M的信号,用磁珠等啥用也没,至少要大几百M的干扰信号才可能被磁珠有效吸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M的信号,用磁珠等啥用也没,至少要大几百M的干扰信号才可能被磁珠有效吸收。 ...

恩,是的,磁珠是不起任何作用!

网友C:
这个需要用大一点的电容来滤波,100uF往上做测试

网友D(2014-07-02):
如图:C1是安规X电容,C2、C3是安规Y电容,RU1是压敏电阻,L1是磁环(自己绕的磁环,电源线最少绕四圈)。这个电路是我们在开普做试验总结出来的最小电路。

网友E:
感觉你的隔离作用不大,前后还连着那么多,最好隔离电源两边没有连接

网友F(2014-10-27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需要用大一点的电容来滤波,100uF往上做测试

   电容这么大??会不会影响其他参数会超标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