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在线调试的RAM不够用了

楼主(2014-03-16):
该怎么改CMD文件以扩大在线调试的RAM?

网友A:
你把RAM相邻的其它段地址长度改小点,再把减小的段地址放到RAM中。

网友B:
根据你的扩展需要。

网友C:
楼主你用的是哪款芯片,RAM总是不够用的,毕竟后期工程程序很大。

网友C:
有总线的DSP你可以外扩RAM,没有总线的只能把一个工程分成几块一块块调,总调的时候利用FLASH当RAM,不停地烧写FLASH

网友D:
把RAML2注释掉,把RAML1的长度改为length = 0x002000,因为RAML1和RAML2的地址是连续的,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

网友D:
相当于把RAML1和RAML2合并在了一起用来调试程序。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,多谢啊

楼主:
那就结贴了哈

网友E:
RAM你需要的大小最终还是取决于你使用控制器自有RAM的大小

网友F(2015-05-26):
引用 网友D:
相当于把RAML1和RAML2合并在了一起用来调试程序。

太感谢了,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