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很菜的菜鸟想问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

楼主(2014-03-16):
如图,P33是接到单片机上面的,VCC已经是用78M05输出的5V

网友A:
Q4画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4画错了。

是画错了,里面应该是指向源级……那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作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关

能说具体点么?实在没什么基础……是由P33来控制VCC_MI200E那端有没有电压是吗?那打开的话VCC_MI200E端也是5V么还是会比VCC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画错了,里面应该是指向源级……那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作用吗?

3楼已经说了。该MOS管是开关,控制VCC_M1200E端是否能够得到VCC端提供的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楼已经说了。该MOS管是开关,控制VCC_M1200E端是否能够得到VCC端提供的电源。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C:
直流开关, 交流开关用固态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