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88点阵,下面的程序如何理解

楼主(2014-03-16):
#include 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code tab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tab[10][8]={{0x00,0x00,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0x00},     //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00,0x00,0x21,0x7f,0x01,0x00},     //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27,0x45,0x45,0x45,0x39,0x00},    //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22,0x49,0x49,0x49,0x36,0x00},    //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0c,0x14,0x24,0x7f,0x04,0x00},     //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72,0x51,0x51,0x51,0x4e,0x00},    //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e,0x49,0x49,0x49,0x26,0x00},    //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40,0x40,0x40,0x4f,0x70,0x00},     //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6,0x49,0x49,0x49,0x36,0x00},    //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2,0x49,0x49,0x49,0x3e,0x00}     //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unsigned int timecount;
unsigned char cnta;
unsigned char cntb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PT,PA,i;
      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      P0=tab[cnta];
//        P2=digittab[cntb][cnta];
//        反转
        PT=digittab[cntb][cnta];
        PA=0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T>>=1;
                PA = PA|CY;
                PA<<=1;
        }
        P2=PA;

        cnta++;
        if(cnta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a=0;
        }
        timecount++;
        if(timecount==33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cntb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b==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b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给你看哈你这段程序的效果吧!应该有助你理解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你看哈你这段程序的效果吧!应该有助你理解……

怎么截的动态图?求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截的动态图?求教

嘿嘿,用的一个小软件,叫gif.gif.gif,感觉还挺好用的,
给个链接可以下载:http://www.duote.com/soft/518.html,也可以自己搜寻下;
再链接个使用指南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Lcn8ckMR1VFiXUtnI94upLayph-RXLG2KV9c9GlMjxxHcihPMWtHic_Mp3kk4weQoiZltOn8tYdsZqc6jVh8uiWBip53UNPf-1y4ztM2Fk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嘿嘿,用的一个小软件,叫gif.gif.gif,感觉还挺好用的,
给个链接可以下载:http://www.duote.com/soft/51 ...

:lol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