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stm32驱动tm1629a

楼主(2014-03-16):
大神们,用stm32去驱动一个tm1629a芯片控制18个共阴的led灯的时候,stm32的spi 数据该如何发送数据过去了,为什么我按照手册上说的发送数据过去,灯就是亮不起来了,我的tm1629a中GRID8是SEG1--SEG6的公共端,GRID7是SEG1--SEG6,SEG9--SEG14的公共端,为什么我发送0x44,0xce,0x02,0x87过去的时候会没有灯亮了,是我的数据出错么?其中0x44是采用固定地址模式,0xce是GRID8的地址,0x02是控制第二个灯亮,0x87是控制显示,大神们,帮帮我啊!

网友A:
stm32的SPl接口,适应多种电平和脉冲的方式,这一方面提高了其不同设备的适应性,但也导致例程直接拿来不一定好用,先验证时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的SPl接口,适应多种电平和脉冲的方式,这一方面提高了其不同设备的适应性,但也导致例程直接拿来不一 ...

可以了,谢谢

网友B(2015-02-27):
我也遇到了STM32调不通TM1629A的问题,跪求楼主提供源程序呀,感激不尽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