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P521光耦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3-16):
如图,发光二极管电压1.2V,但还是不能够工作,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,是否原边和副边的电阻大小不对,该图只是需要简单的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从而控制后面的分压电路!谢谢大家!

网友A:
7474高电平输出<1mA,低电平输出才大.发光管回路最好串只限流电阻

网友B:
楼主不会用光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会用光耦

这不上来请教各位大侠了嘛!: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不上来请教各位大侠了嘛!

我的意思是你要先把光耦的工作原理和用途搞清楚。
这样很多问题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
一个电路图,开始不一定能看懂,但是个体器件的原理你要知道,才能去分析整个电路图的原理。
如果个体都不知道,去问整个电路的作用,没有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