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29DIS IAP

楼主(2014-03-16):
不知道有没有谁做成功过STM32F429DIS 的IAP。

网友A:
遇到什么问题了? STM32的IAP原理都差不多,弄明白原理,实现起来就很容易

楼主:
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stm32f4_iap_using_usart   是串口更新程序的。但是就是运行无结果。我把代码上传,请帮我查看五。

楼主:
请帮我查看一下。 文件中需要修改一下下载方式。

楼主:
出现问题:
按下复位按键测试灯亮。(但串口无数据输出)
按下复位按键测试灯不亮。(串口也无数据输出)
int main(void)
{
  /*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*/
  FLASH_If_Init();
        STM_EVAL_LEDInit(LED1);
  /* Initialize Key Button mounted on STM324xG-EVAL board */
  STM_EVAL_PBInit(BUTTON_WAKEUP, BUTTON_MODE_GPIO);

  /* Test if Key push-button on STM324xG-EVAL Board is pressed */
  if (STM_EVAL_PBGetState(BUTTON_WAKEUP) == 0x00)
  {
    /* Execute the IAP driver in order to reprogram the Flash */
    IAP_Init();

STM_EVAL_LEDOn(LED1);
    /* Display main menu */
    Main_Menu ();

  }

若把上面的测试按键放在    Main_Menu ();
函数之下。则测试灯怎么都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