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在AD元件库搜索晶振,应该输入什么?

楼主(2014-03-16):
在AD元件库搜索晶振,应该输入什么? 多谢

网友A:
不知道    可能是abc

网友B:
Xtal以及crystal均可以

楼主:
我要想找到这个元件,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输入,各位帮帮忙,多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要想找到这个元件,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输入,各位帮帮忙,多谢

50M有源晶振,原理图库随手画一个就可以,关键是封装,得看你实际选型的器件。SMD3225,5032,5070,按手册画一个正确的封装

网友D:
楼上说的对,不是所有的器件都能在库里找到,没有的要自己花

网友E:
XTAL  可以搜到49S的元器件以及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