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用STemWin,官网上说需要ST-Link debug probe

楼主(2014-03-16):
请教,用STemWin,官网上说需要ST-Link debug probe,用ST ST-LINK/V2可以嘛?

楼主:
我不知道ST-Link debug probe,是不是指ST ST-LINK/V2?

楼主:
在ST官网上,看到ST-LINK/V2ST-LINK/V2 in-circuit debugger/programmer for STM8 and STM32
在MDK 4.72中看到,写的是ST-Link debugger
这二者是一样的嘛,还是不一样?

网友A:
可以运行。官方的程序中就有。

楼主:
可以运行。官方的程序中就有

兄弟,您是用的什么仿真器?

网友B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C:
可以用的哦

网友A:
我的就是官方的板子/里面是:ST ST-LINK/V2

网友D:
ST-LINK和ST-LINK/V2本身是不一样的,但功能是一样的。
我记得ST-LINK用的是USB存储类,ST-LINK/V2用的不是。在驱动上肯定不一样。但这不影响IED用他们调试啊,只要指定对应的驱动都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E:
“ST-Link debug probe...... ”

对的,ST的写文档老用些怪怪的词汇,就是让你用STLINK的意思,当然具体是说ST-LINKV2了。ST-LINK在官网上的marketing status早就是NRND(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)。

二者用的不同的USB class实现的,不过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