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为什么中断接地不触发中断,但软件IE1=1就触发了?

楼主(2014-03-16):
晕!20脚的芯片我看到16脚芯片的引脚图去了,int引脚搞错了

stc11l04,软件中断标志位置1(IE1=1)就会运行中断函数,但是不写IE=1,中断引脚直接接地怎么也不触发中断,试了两个都是

EA,EX1都开了的,还把优先级调到了最高,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都试过了

我试了下stc89c52,可以直接接地触发。。。但是我必须用stc11l04e啊,掉电后用中断唤醒

EA=1;
EX1=1;//外部中断0允许位,1表示允许外部中断0的中断申请
IT1=1;//中断1下降沿触发唤醒(测试int1也可以作为电源键)
EX0=1;//外部中断0允许位,1表示允许外部中断0的中断申请
IT0=1;//中断1下降沿触发唤醒(测试int1也可以作为电源键)
P3=0x00;//开灯
delay_500ms(2);//灯亮一秒
P3=0xFF;//关灯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中断1,,用于重新开灯
void INT1_huanxing(void) interrupt 2
{

P3=0x0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中断0,用于重新开灯
void INT0_huanxing(void) interrupt 0
{
P3=0x00;
}

网友A:
中断的触发方式是可设置的,下降沿触发或低电平触发。。。

网友B:
????表示看不懂

网友A:
有1款STC芯片的外部中断是有BUG的,需排除这个因素。。。。

网友C:
没看你的程序配置,不好说

网友D:
楼主的程序配置对了吗?

网友E:
你搞错寄存器了
IE是中断使能寄存器

网友F:
中断允许寄存器--IE
TCON才是配置中断边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