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移植问题

楼主(2014-03-16):
哎,移植了一个linux-2.6.27,在解压成功后,启动内核时,居然没有打印。。。
很奇怪的是,在start_kernel里加了几个打印的语句就有显示了。。。

会是什么原因呢?用别的U-BOOT启动时可以正常启动。。。
是U-BOOT的问题?

网友A:
试试修改一下打印级别,看是不是把打印给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修改一下打印级别,看是不是把打印给关了

改成KERN_EMERG也是没显示。。。是不是U-BOOT的问题?
换了一个U-BOOT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