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运放积分电路测量电压问题,请教大家帮忙指点下。

楼主(2014-03-16):
我现在做的项目是测量b点的电压,电压是(50-700)毫伏的直流电平。mcu16是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在T2的基极。单片机连接在运放7脚用来测c点电压从0到2.5V的时间。现在是用这个时间反算b点的电压。当T2基极高平,C点高电平,当基极加低点平时,c点从0电压以斜率上升到(V+)减二极管压降。根据运放的积分运算可以知道V*C*R=Ub*T,V是2.5V,也就是说不管b点多大电压,b点电压乘以到2.5V时间T是恒定的,但是实际上相差很大,50mv时T值是33340us,100mv时是16460us,150mv时T值是10780,完全非线性,没的规律。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啥问题?V+是4.2V。

网友A:
没看错的话,这个电路没有实用价值,非理想因素一个都没考虑。

楼主:
确实是这样,别人的板子也是用这个电路啊。另外C8那个电容随着温度变化比较大,测出来的值相差很大,是不是哪里参数不对,还请高手指点下啊。非常谢谢。

网友A:
那你板子可能没抄全。少了些原件。
比如管子C端好像是悬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板子可能没抄全。少了些原件。
比如管子C端好像是悬空的

谢谢你的回复,我现在这部分电路就是在别人板子上跑的,只是把电源和地和控制信号,输出信号接到我板子上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非线性。

网友B:
非也非也
根据你的公式,Ub*T应该是个恒定值
根据你的实验结果,Ub*T确实也是个比较恒定的值,误差只是3%,为什么说“完全非线性,没的规律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板子可能没抄全。少了些原件。
比如管子C端好像是悬空的

元件没少,电路结构是可行的。
管子C端不是悬空的,管子C端是用来给电容放电的。
电容充电电流从D1过来。
用三极管放电不是个好方案,因为三极管饱和电压受很多因素影响。不如用MOSFET来放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元件没少,电路结构是可行的。
管子C端不是悬空的,管子C端是用来给电容放电的。
电容充电电流从D1过来。 ...

那你说说充放电时间常说是多少,或如何定义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说说充放电时间常说是多少,或如何定义的?

放电电阻就是三极管的导通电阻,所以放电几乎是瞬时完成。
充电电流由运放输出端来,而且由于是负反馈,6.8K电阻上电压与Ub相等,所以整个充电过程是恒流的,I=Vb/6.8K
在大师面前献丑了。

网友B:
不虚短?不恒流?
你仔细看看不可能么?

楼主:
谢谢大师们讨论,实测中发现,输入电压越高误差越大,并且3%的误差太大,要做到0.02mv的误差,请问大师们是不是软件上有补偿措施,非常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时,并联在电容上的管子得断开吧,对应单片机输出低电瓶,此时下面运放处于开环状态,哪来横流?
楼 ...

但是C8和R还是构成负反馈啊,谢谢你的分析,能不能麻烦下这种时间和输入电压公式要怎么推,按横流的话,电压输入越高,误差越大,要求精度是要做到0.02mv,急死了。

楼主:
谢谢上面各位兄弟,帮忙多分析下,这电路在别人板子上确实可行,150mv误差就3%,那就达到误差几个mv,并且输入电压要求测到700mv,那误差就不得了,最大误差不能超过0.02mv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C8和R还是构成负反馈啊,谢谢你的分析,能不能麻烦下这种时间和输入电压公式要怎么推,按横流的话, ...

单片机16和14脚,时序上有什么制约关系?
包括时长什么的,你得多提供点信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师们讨论,实测中发现,输入电压越高误差越大,并且3%的误差太大,要做到0.02mv的误差,请问大师们是 ...

这个完全有可能,用软件校正。
把现在所有输出测量出,然后和理想值比较,然后怎么调整就有依据了。
单单看硬件貌似坐不到这么高。

网友C:
我只能单纯的告诉你这种电路直接用于精密场合的话完全失败,或者说不合算;
电路框架和原理是可行的,这点不需要质疑;问题在于
1,运放输入端需要电流,因此所谓的横流充电不容易实现,需要输入阻抗极高的运放,达到0.02mV的精度,需要极低的温飘,运放成本居高不下.
2.电容是有消耗的,常用的电容介质损耗较小的是CBB电容了,单从消耗上应该可以可以满足;
3,电容容量精度困难,低温票低误差的电容很贵甚至不如用专用AD,很久以前大神们用双积分解决了这类的问题,但是电路稍复杂
4,你的三极管不漏电吗,每次放电完成压降是零吗?

同意。该电路只能说原理可行,但精度肯定是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用这个电路来测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16和14脚,时序上有什么制约关系?
包括时长什么的,你得多提供点信息。
...

时序上没制约的,单片机16脚一直提供一个方波,高电平时间32ms,低电平时间42ms。单片机14机就是不断检测高电平宽度,这个时间就是T2的C极电压从0V到2.5V时间,从示波器上看,每个输入下电压都是按斜率从0V升到2.5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完全有可能,用软件校正。
把现在所有输出测量出,然后和理想值比较,然后怎么调整就有依据了。
单 ...

这个我也考虑过,C8电容受环境温度影响,测的值会波动,另外校准电压就是出厂时候只提供一次,所以从软件上修正不可能了。我给你一份测试数据和坐标图会发现数据没的规律。非常谢谢你。是不是推导公式不对啊。下面这图是输入电压对应的U*T的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只能单纯的告诉你这种电路直接用于精密场合的话完全失败,或者说不合算;
电路框架和原理是可行的,这点不需 ...

我只能单纯的告诉你这种电路直接用于精密场合的话完全失败,或者说不合算;
电路框架和原理是可行的,这点不需要质疑;问题在于
1,运放输入端需要电流,因此所谓的横流充电不容易实现,需要输入阻抗极高的运放,达到0.02mV的精度,需要极低的温飘,运放成本居高不下.
2.电容是有消耗的,常用的电容介质损耗较小的是CBB电容了,单从消耗上应该可以可以满足;
3,电容容量精度困难,低温票低误差的电容很贵甚至不如用专用AD,很久以前大神们用双积分解决了这类的问题,但是电路稍复杂
4,你的三极管不漏电吗,每次放电完成压降是零吗?
谢谢你的分析,别人用这个电路已经实现了,所以领导要用啊。并且还是用贴片电容,不是CBB的。怎么能确定放电完压降是不是为0的。

至于电容精度、温漂之类的,如何解决,恐怕要靠你自己付出汗水来解决了。网上的帮助,又免费又有很高价值,哪有怎么好的事?
跟你讲过了,用MOSFET来放电,压降会比三极管好很多,为什么没听进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充电时,并联在电容上的管子得断开吧,对应单片机输出低电瓶,此时下面运放处于开环状态,哪来横流?
楼 ...

充电是,三极管截止,下面那个运放输出升高,给C8充电。充电电流过大的时候,6.8K压降过大,使得运放输出端电压下降。反之输出端电压上升,所以6.8K电阻上的电压是恒定的,所以是恒流充电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也考虑过,C8电容受环境温度影响,测的值会波动,另外校准电压就是出厂时候只提供一次,所以从软件 ...

晕,你把纵坐标放大哇,这么窄,看不清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只能单纯的告诉你这种电路直接用于精密场合的话完全失败,或者说不合算;
电路框架和原理是可行的,这点 ...

谢谢,我先试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,你把纵坐标放大哇,这么窄,看不清。

因为U*T差值在几百开始一直增加,但是中间增加的过程又不是线性的,几百对几万来看好像是线性的,所以放大了看的清楚点。

计算式中的V应改为2.5-U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只能单纯的告诉你这种电路直接用于精密场合的话完全失败,或者说不合算;
电路框架和原理是可行的,这点不需 ...

是老板看到别人板子上用这个电路的,以前是用双电源运放,省成本,才改的。可以节省很多料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充电是,三极管截止,下面那个运放输出升高,给C8充电。充电电流过大的时候,6.8K压降过大,使得运放输出 ...

你和楼主理解的是对的,我弄错了,我把错误的帖子珊了。

网友A:
顺便说句,楼主这个图画的,不容易看明白,尤其是注释,会让人误解。

这样画,容易理解:下面运放输出,往下走线,接在水平放置二极管上,二极管往左,画个电容,电容左端接至运放,同时对地接个电阻R。电容两端往下有两根线,接在CE极上,这样一眼就看出T2 的开关作用,而不是跟随。(我纳闷半天,集电极悬空,怎么跟随?)

画图很重要,画好了容易看懂,画不好得捋半天。

网友C:
整理了一下电路,便于分析;
现在看,廉价电容实现高精度/稳定度实现的可能不是很大
你的情况现在应该是环境不太好,引入了交流噪声,导致结果随机
单从电路分析重复性是没有问题的,恒温环境下标定后精度也可以保证(电容材质会引起线性误差,同电容,同温度都相同,至少可以复现结果,最终是同一个曲线的)

网友C:
输入端加入大系数RC原件,处理交流噪声;
短接二极管,不要输入太低端的电压;
计算时考虑输入失调电压并处理,或按照增量值计算;
一二百mV测试中,需要考虑输入电压接地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整理了一下电路,便于分析;
现在看,廉价电容实现高精度/稳定度实现的可能不是很大
你的情况现在应该是环境不 ...

这样画好看多了。
我习惯把Q,C再右移一点,让那个R刚好和2脚下来的连线在一条垂线上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帮忙分析,弄了这么久还存在两个问题,输入电压不改变时采样的时间值飘的很厉害,有几十个us,误差也还是很大。谢谢大家了,弄不出来就当学点东西。

网友D(2023-02-20):
请问此问题有解决了吗

网友E:
看到后面发现是个坟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