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单运放积分电路测量电压问题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,急啊。

楼主(2014-03-16):
我现在做的项目是测量b点的电压,电压是(50-700)毫伏的直流电平。mcu16是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在T2的基极。单片机连接在运放7脚用来测c点电压从0到2.5V的时间。现在是用这个时间反算b点的电压。当T2基极高平,C点高电平,当基极加低点平时,c点从0电压以斜率上升到(V+)减二极管压降。根据运放的积分运算可以知道V*C*R=Ub*T,V是2.5V,也就是说不管b点多大电压,b点电压乘以到2.5V时间T是恒定的,但是实际上相差很大,50mv时T值是33340us,100mv时是16460us,150mv时T值是10780,完全非线性,没的规律。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啥问题?
V+是4.2V电压。

网友A:
积分电路搭的ad,测电压,线性不好,这个意思吧?

楼主:
是的,但是别人的板子上也是用这个电路,是不是还有没注意到的地方,有高手指点下吗

网友A:
不清楚,发些资料你看看吧

102 KB

网友B:
"50mv时T值是33340us,100mv时是16460us,150mv时T值是10780,完全非线性,没的规律。"
我看蛮有规律的, 正好反比关系!
"根据运放的积分运算可以知道V*C*R=Ub*T,"
我不知道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到出来的.
就这个电路, 费了我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工作原理,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.
当T2基极高平,C点高电平,正确.
当基极加低点平时,c点从0电压以斜率上升到(V+)减二极管压降。也正确.
但是上升的过程是怎么控制的呢?
由于运放工作的比较器方式, 当T2基极高平转到低电平时, R 上的电压也随之下降, 当降到 Ub 值时, 运放发生反转, 输出高电压, 通过 D1, C 输出电路, 以保证 R 上的电压仍然等于 Ub. C 开始充电, 运放的输出电压也随之不断上升. 直到 V+-二极管压降时, 不再继续.
由此可见, c点电压上升的时间就是电容充电的时间T,
Q = IT = CU   U 是充电电压差,  约V+-二极管压降, 是个常量.
所以, T= CU/I.
有下面R上的电压等于 Ub 得到
I = Ub/R.
代入上式, 得到:
T = CUR/Ub
好象跟楼主的公式蛮一致的, 不过是不是几个量的说法不同?
由式可见这个充电时间是和输入电压 Ub 成反比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