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hdmi显示的分辨率一直是640*480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3-16):
用imx6q做了一个开发板,内核是3.0.35
通过hdmi进行显示,一直是640*480
请问hdmi的输出分辨率如何设置

我通过drivers/video/mxc_hdmi.c 这个文件中,修改下面的结构体
static const struct fb_videomode vga_mode = {
    /* 640x480 @ 60 Hz, 31.5 kHz hsync */
    NULL, 60, 640, 480, 39721, 48, 16, 33, 10, 96, 2, 0,
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| FB_VMODE_ASPECT_4_3, 0,
};

其中把640*480修改为1920*1080,1280*720等等,效果没有任何改变,仍然显示为默认的640*480

或者hdmi驱动不需要任何修改,hdmi cable接线后,自动识别显示器的所支持的分辨率,设置为相应的分辨率模式。

请问如何修改hdmi的输出分辨率。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uboot参数中HDMI的分辨率设置的为多少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可以发一下你的板子的.c文件我看一下么?如果不方便公布,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服务请求,发给我链接为:http://www.freescale.com/zh-Hans/。发完后在论坛中通知我一下。

网友B:
设置U-boot环境时:setenv bootargs_mmc '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root=/dev/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=mxcfb0:dev=hdmi,1024x768M@60,if=RGB24'保存并运行,就可以了吧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只要设置你的显示分辨率是多少就OK了,如楼上所述。不过不可以的话,你需要查看一下你的板子的.c文件。

网友C(2015-01-27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板子的分辨率一直是640*480,怎么更改分辨率啊

网友D:
请问楼主是如何修改的呢?

网友E:
楼主可以分享下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