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PCtoLCD2002 出现can not create file c:\GB2312.PTL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03-16):
PCtoLCD2002是个很好用的取膜软件,记得以前在XP下是没问题的,现在换windows7 64位老出现can not create file c:\GB2312.PTL,然后打开后无法选择字体,让人很恼火,百度好久,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解决方法如下:在C盘的根目录下找到GB2312.PTL文件,右键选择属性,把只读上面的勾号去掉,然后保存。用管理员权限打开
PCtoLCD2002即可

这个文件在解压的包里,我把它放D盘,结果在C盘找半天<苦笑>

网友A:
解决方法如下:在C盘的根目录下找到GB2312.PTL文件,右键选择属性,把只读上面的勾号去掉,然后保存。用管理员权限打开
PCtoLCD2002即可

网友A:
3楼正解

网友B:
我想问一下 这个软件能不能使生成的数据直接为如  0xff  或0x01   而不是ffh  01h   实际使用的时候还要手动调太麻烦了,有没有快捷的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一下 这个软件能不能使生成的数据直接为如  0xff  或0x01   而不是ffh  01h   实际使用的时候还要手 ...

本来就是这样实现的,可以c或者汇编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本来就是这样实现的,可以c或者汇编

如果你想图片取膜的话,再推荐你个软件

网友B:
什么软件

网友C:
我以前用的一个小软件,XP,win7都好

网友D(2015-08-27):
引用 楼主:
解决方法如下:在C盘的根目录下找到GB2312.PTL文件,右键选择属性,把只读上面的勾号去掉,然后保存。用管 ...

楼主非正解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纠结很久 最后发现其实只需要把软件放在非中文路径下就可以了

网友E(2017-02-22):
其实没有那么麻烦,不能在C盘找到GB2312.PTL,是因为普通的打开方式没有读取C盘文件的权限,只要用管理员的身份打开PCtoLCD2002就行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