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画的板子,求大神指导。

楼主(2014-03-16):
自己画的STM32+SIM900A的板子,结果SIM900A跑不通,没有信号,天线长3.1CM。求大神指点,是不是天线的走线有什么问题?小弟先行谢过了。

更新,以下是AT指令。还有,SIM卡的VDD管脚没有3.0V的电压,是不是是SIM卡的事?
AT
OK
AT+CSMINS=?
+CSMINS: (0-1)
OK
AT+CPIN?
ERROR
AT+CREG?
+CREG: 0,0
OK
AT+CSQ
+CSQ: 0,0

网友A:
这不是画画,这不是画画……

网友B:
先研究下
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画画,这不是画画……

额,新手,求轻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研究下
资料

谢谢大神,看过这些资料,可能没看仔细。我在研究研究。

网友C:
佈局應該要重新調整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佈局應該要重新調整下

恩,有点该布局的想法,是不是主要是为了缩短天线?让天线短而直?

网友D:
看上去没啥大问题啊

网友E:
貌似SIM900A底下有个区域是不能覆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上去没啥大问题啊

天线3.1Ccm了,有没有过长?SIM卡电路有啥问题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貌似SIM900A底下有个区域是不能覆铜吧

这个确实,不过看资料说不覆铜是怕短路,PCB不是都有绿油绝缘么?不知道这样行不

网友F:
是不是POW KEY引脚有问题,还有在SIM900A的电源处离电容太远,不建议用电解电容,用钽电容比较好,可以用一个470UF10V D型, TXD RXD 最好用电阻隔离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确实,不过看资料说不覆铜是怕短路,PCB不是都有绿油绝缘么?不知道这样行不 ...

電源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POW KEY引脚有问题,还有在SIM900A的电源处离电容太远,不建议用电解电容,用钽电容比较好,可以用一 ...

PWRKEY 接的单片机,控制它开关机是没问题的,串口也能输出数据。
SIM900A右上角的是大的钽电容,电解电容我是想给电容滤波用的,不知道这么考虑是不是不太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電源配置

不太明白您的意思,能说详细一点吗

网友G:
仿真一下阻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仿真一下阻抗

仿真了,50+,不到55

网友H:
我只能说,画的很初级

网友I:
阻抗控制公差我们控制在正反7%。要求更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阻抗控制公差我们控制在正反7%。要求更高

正负3.5欧么?我用仿真应该达到了

网友J:
拿掉sim卡,如果还没有3.0v电压,因为此电压是sim900a通过内部稳压器产生的,那就证明该模块本身有问题或者供电晶振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只能说,画的很初级

:lol 还是新手,应用也简单,看着原理过得去就瞎画了,还请大神多多指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拿掉sim卡,如果还没有3.0v电压,因为此电压是sim900a通过内部稳压器产生的,那就证明该模块本身有问题或者 ...

拿掉了SIM卡,用示波器看,看机的时候SIM_VDD只是有些波动。可这已经是第二个模块了,是在另一块开发板上卸下来的没问题的模块啊。唉,都要疯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