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控制的选择电路

楼主(2014-03-16):
今天碰到一个问题,就是需要对两个信号进行AD转化,但只有一个AD转化的口,所以想设计一个电路能使得单片机一段时间里去测量一个信号,而另一段时间去测量另一个信号(可使用单片机)。但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。不知道各位大神们有没有解决方案呢?

网友A:
SN74LVC1G3157DCKR,生产商:TI,简要描述:单刀双掷模拟开关

网友B:
用4051就能扩展到8路了

网友C:
搜索“模拟开关”,有很多。
或者用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