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 DAC电压2.5V基准 VDDA 3.3V DAC输出怎么算

楼主(2014-03-16):
STM32 电压2.5V基准 VDDA 3.3V DAC输出电压怎么算?

网友A:
一般来说,输出电压 = 2.5v x M / 满度值

满度值 = 2^n      n是DA的位数
M是你给定的值,不能超过满度值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,和3.3关系不大,做个试验不就知道啦

楼主:
已经知道了,是DA后边算错的放大倍数了

网友C:
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