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PC] LPC1114下载程序时,老是出现问题。

楼主(2014-03-16):
软件环境 : WIN7专业版 + MDK4.72.1.0

下载器:ulink2

CPU : LPC1114

下载程序时,多数情况都先出现一次如下问题,然后再下载就OK了。不知道是为什么!恳请前辈指点迷津!

楼主:
再补一张图

网友A:
上传JTAG接口原理图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

网友A:
你的SWDIO、SWCLK接了上拉电阻,下载程序肯定下不下去的。调试的时候拆除RP1,最后量产烧完程序焊上RP1,这样能防静电干扰。

网友A:
下次回复时,在我的基础上点回复,这样我就能跟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次回复时,在我的基础上点回复,这样我就能跟帖了。

操作失误,前辈见谅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SWDIO、SWCLK接了上拉电阻,下载程序肯定下不下去的。调试的时候拆除RP1,最后量产烧完程序焊上RP1,这 ...

谢谢前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SWDIO、SWCLK接了上拉电阻,下载程序肯定下不下去的。调试的时候拆除RP1,最后量产烧完程序焊上RP1,这 ...

前辈,我把上拉下拉都去了,还是不管用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把上拉下拉都去了,还是不管用!

你的复位芯片CAT118S复位输出引脚Pin 2 下来100K有问题,应该上拉100K是合理的。你的复位电路由3个源:1. 上电时RC充电,SYS_RST保持一小段低电平,通过与门经复位芯片输出低电平nRST信号给LPC,复位低电平有效;2. JTAG(SWD)的J_nRST由仿真器给出低电平,通过与门经复位芯片输出低电平给LPC复位;3. 通过安检使SYS_RST给低电平经......复位。
以上复位源都没有问题,但是,复位芯片输出下拉电阻导致nRST一直拉低,所以你的MCU一直处于复位状态,这也是下不进去程序的主要原因。
仅供参考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复位芯片CAT118S复位输出引脚Pin 2 下来100K有问题,应该上拉100K是合理的。你的复位电路由3个源:1. ...

你也可以再MCU的复位管脚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量一下便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复位芯片CAT118S复位输出引脚Pin 2 下来100K有问题,应该上拉100K是合理的。你的复位电路由3个源:1. ...

前辈,我这不是一直下不进程序,而是第一次烧程序时烧不进去。我再点一次download的,就OK了。

网友B(2014-09-10):
引用 网友A:
你也可以再MCU的复位管脚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量一下便知。

赞同此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