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EMC整改

楼主(2014-03-16):
最近在做EMC整改,做电源端口高频传导干扰的时候,当频率到8M以后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滤波电容的参数换了之后效果也是一样。电源模块用的是金升阳隔离型模块。
我在这方面还是新手,希望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给点建议,先在此谢过,不胜感激。
调制:正弦波1000HZ是,AM80%;载波信号,3Veff ;频率范围:150KHZ~80MHZ.
电源电路如下:

连接方式:

网友A:
怎么不是共模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是共模电感

恩,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,想着用y电容就能解决问题,EMC的其他实验都过了,就这个高频传导一直卡着。后天试试共模电感,谢谢指点。

网友B:
CY1 CY2怎么个考虑?

网友A:
CY2自己不行么?

网友C:
1)加共模电感
2)你的产品有没有接大地?如果有的话,在共模电感后加Y电容(不是你的CY1、CY2)
3)CY1可能没什么必要,可以考虑去掉
4)如果CY1不去掉,在U1的1、2脚之间加0.1uF~1uF的贴片瓷片电容。否则8MHz信号在L2上有压降,如果U1内部没有电容的话,U1就不稳定了。

网友D:
问金升阳技术,看看人家会给你什么建议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刚才查了一下使用的电感的参数:

频率刚好在8M的时候,参数发生突变,这样一来,滤波网络就时效了。抑制这样高频率的噪声,是不是可以考虑用磁珠了。明天试试,然后给大家反馈,另外,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,请不吝赐教。

网友B:
CY1留着,我觉得应该一端接5V,一端接GND,现在这样跨在两端觉得意义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)加共模电感
2)你的产品有没有接大地?如果有的话,在共模电感后加Y电容(不是你的CY1、CY2)
3)CY1可 ...

好的,明天去试一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刚才查了一下使用的电感的参数:

频率刚好在8M的时候,参数发生突变,这样一来,滤波网络 ...

不仅电感有这个问题,电容也有这个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A:
1.现在是LC电源滤波,不是电磁兼容所要
2.现用电感参数怕不适用
3.共模电感放进口处
4.必要时加X电容以及6楼的2*Y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)加共模电感
2)你的产品有没有接大地?如果有的话,在共模电感后加Y电容(不是你的CY1、CY2)
3)CY1可 ...

今天试了,共模电感确实很有效,频率在40M之前都没问题,但是40M~50M这个频段,问题依旧。是不是跟我用的这个共模电感的磁芯本身的特性有关呢?顺便贴出我找的关于锌锰铁氧体和镍锌铁氧体阻抗与频率的关系图: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,另外,不知道大家做的实验是不是也需要到80M这样的频率。

网友A:
必用镍铁,注意电路位置,考究Y
低Q,低分布电容,降匝
以前产品做过类似,试验通过,未究细节

网友C:
你看看人家的共模电感。当然,你也可以选个国产类似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人家的共模电感。当然,你也可以选个国产类似的。

选了村田的。这些基础工业,不得不承认,国产不行啊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指点,虽然在某个频点有影响,但是没有超标,实验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