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rotel] 刚开始学单片机,做了一个利用二极管测温的电路,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啊,小弟先谢了

楼主(2014-03-16)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楼主:
刚才图片没有上传成功,重新试了一下。另外说明一下:AD780用于产生2.5V标准电压,运放用于给二极管提供10μA恒定电流 ,利用二极管的压降与温度成线性关系测温。

网友A:
AD7705的晶振好像放错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7705的晶振好像放错了吧

应该放到电容前面是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