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FPGA和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设计

楼主(2014-03-16):
各位大神 有没有人又FPGA和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设计的verilog程序? 多谢啦
补充一下 单片机是通过串口接收电脑指令,然后传给fpga,大概是50个字节

网友A:
搭车同求,多字节串口通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搭车同求,多字节串口通信

多字节?我有一个是用fifo的串口程序

网友C:
http://bbs.**/thread-378871-1-2.html

给楼主两个参考,一个是链接里的48MHz的时钟,一个是附件里的50MHz时钟。
只负责通信,编码解码要自己定义;也就是说,只负责收发数据,至于数据代表什么意思,需要楼主自己定义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字节?我有一个是用fifo的串口程序

我用状态机一直存在误码,不知道哪里采集出问题了,fifo能发我看看么?sdushiyan@126.com
楼下的代码是特权的串口通信,单字节收发额。

网友D:
一般,跑个软核就很方便吧。软核的一大堆io 连接fpga逻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状态机一直存在误码,不知道哪里采集出问题了,fifo能发我看看么?sdushiyan@126.com
楼下的代码是特 ...

哦哦,我是用的vdhl写的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bbs.**/thread-378871-1-2.html

给楼主两个参考,一个是链接里的48MHz的时钟,一个是 ...

不好意思啊 我问题提错了 给你看一下 我加了个附件,里面是原理图 大概的样子,用的是单片机和fpga用总线的方式通讯  多谢多谢
我也不知道为啥。。附加添加不成功。。 你知道总线方式的通讯大概啥样吗

网友E:
应该是异步总线接口吧
可以参考 SRAM 接口
差别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异步总线接口吧
可以参考 SRAM 接口
差别不大

哦 有没有相关的程序? 多谢多谢

网友E:
很早以前写过
估计很难找到
如果是异步总线的话,真的很简单
简单读写
关键代码不超过20行
建议你好好看一下芯片的接口时序
自己试着写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很早以前写过
估计很难找到
如果是异步总线的话,真的很简单

好的 谢谢啦

网友F:
  建议你接收和发送的时候使用IP软核,自己写的话要参考下单片机与FPGA通信时实际的波特率,使得两者之间波特率尽量一致,可以减少或避免误码率,代码上注意下时序就应该没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