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刚开始学单片机,做了个利用二极管测温电路,求批评指正~~

楼主:
说明:AD780用于产生2.5V标准电压,运放用于给二极管提供10μA恒定电流,利用二极管的压降与温度成线性关系测温不知道能不能实现,手头又没有开发板,希望高手们给看看啊,谢谢了!!!

网友A(2014-03-16):
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,问题是你做个测温的电路这也太费钱了吧,还有二极管测温没有你想想的那么好的线性度,想学习还差不多,建议用热敏电阻、AD590、lm75、18b20什么的,简便

楼主:
算下来是有点儿贵哈,不过这是课程设计,题目要求就是用二极管,还要精度高,所以、、、、
听老师说线性度不好的话可以先描点,然后编程的时候用什么线性查址法,我这刚解除单片机,C语言功底又不好,不知道兄台能不能给解释解释,或者说有没有相关资料啊。
关于电路小弟还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:
1、运放LM324能否像我那样单电源供电
2、模拟输入信号需不需要滤波啊?如果需要应该怎么设计呢?
3、AD7705的SCLK引脚是和单片机的TXD引脚相连好呢还是和别的I/O引脚相连好啊?因为我看网上各种方法都有。
问题有点多哈,希望兄台能够抽空忙么看看啊!小弟先谢过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,问题是你做个测温的电路这也太费钱了吧,还有二极管测温没有你想想的那么好的线性度, ...

算下来是有点儿贵哈,不过这是课程设计,题目要求就是用二极管,还要精度高,所以、、、、
听老师说线性度不好的话可以先描点,然后编程的时候用什么线性查址法,我这刚解除单片机,C语言功底又不好,不知道兄台能不能给解释解释,或者说有没有相关资料啊。
关于电路小弟还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:
1、运放LM324能否像我那样单电源供电
2、模拟输入信号需不需要滤波啊?如果需要应该怎么设计呢?
3、AD7705的SCLK引脚是和单片机的TXD引脚相连好呢还是和别的I/O引脚相连好啊?因为我看网上各种方法都有。
问题有点多哈,希望兄台能够抽空忙么看看啊!小弟先谢过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