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uartus] Error: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解决方案

楼主(2014-03-16):
Error: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8Q208C8 device
解决方案:
在运行**器生成license.dat文件后,用记事本格式打开license.dat文件,将里面host ID后面的XXXXXXXXXXXX改成你电脑的网卡号,注意license.dat文件中存在两个host ID号。其实打开已安装好的
quartus ii 11.0软件后,选择tools->License Setup窗口,可以找到两个NIC ID号,刚好按先后顺序填写入license.dat文件中的两个host ID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(2014-04-15):
不管用啊,我用的是quartus13.0,License Setup里有好几个NIC ID,我把license文件里的XX换了,编译的时候还是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。。。换了好些器件都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管用啊,我用的是quartus13.0,License Setup里有好几个NIC ID,我把license文件里的XX换了,编译的时候 ...

我笔记本是两个网卡号,我就按照两个先后顺序换了。没问题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