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设计

楼主(2014-03-16):
小弟第一次搞电源,好多不懂得,还请大家指教
功率5W,buck电路,输出电流100MA左右,电感量已经计算出来,因为功率小,打算使用磁环,磁芯选择铁粉芯(比较便宜),可是线径和匝数是如何确定呢?而且选择磁环的话,内外径如何确定呢?如果大家有好的资料,请发给小弟一份,我自己看也行,先谢谢了

网友A:
第一次搞电源,还是到赛格买一个成品电感,告诉老板,所需的电感、电流大小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搞电源,还是到赛格买一个成品电感,告诉老板,所需的电感、电流大小就可以了。 ...

哦,好的,谢谢,但是我还是挺想知道要是自己定参数的话怎么选取呢?

网友A:
第一次做成功后,就有成就感,学习新东西的兴趣就高了。要找资料到T叔的书库:https://bbs.21ic.com/home.php?mod=space&uid=7589&do=thread&view=me&from=space

网友B:
电感的峰值电流要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感的峰值电流要多大?

电流变化率设为0.4,电感峰值电流是108mA

楼主:
计算过程:输入90~265VAC,Vo=45VDC,Io=90mA,芯片工作频率66KHz,电流变化率取0.4,BUCK
Vd(二极管压降)取1.3V,IC中集成了MOS,所以规格书里没有看到MOS压降,就取0,
D=(Vo+Vd)/(Vin-Vds+Vd)=(45+1.3)/(265*1.414+1.3)=0.124
T=1/66K=15.15us
Von=Vin-Vo=265*1.414-45=329.77
Ton=DT=1.88us
伏秒数Et=329.77*1.88=619.97Vus
L*Io=619.97/0.4
L=17.22mH
请问我这样算L对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计算过程:输入90~265VAC,Vo=45VDC,Io=90mA,芯片工作频率66KHz,电流变化率取0.4,BUCK
Vd(二极管压降 ...

压差太大,不建议用CCM来算。。。有个表达式有笔误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压差太大,不建议用CCM来算。。。有个表达式有笔误。。。。

哪个表达式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哪个表达式?

没有,手机上的,我看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