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这个电路运采电流样应该怎样理解

楼主:
如图,是一个互感器调理电路,后面的运放是发5mA以内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。我不清楚后面那个运放应该怎样去理解,如果按照虚短虚断来理解,运放的两个输入电压都应该为0,所以互感器就类似于短路,但是又是续短路的,所以电流都从Rr上流走了,所以Vout=I2xR。还有电容加在这是干嘛的?积分还是补偿?这个电容值应该怎样取?望高手解答下

网友A(2014-03-17):
虚断,流进负极的电流等于从负极流向反馈的电流,电流在反馈电阻上产生电压,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了。至于那个电容应该是补偿电容吧,因为一般这种电路的反馈电阻都比较大,加个电容增加电路稳定性。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对~

网友B:
那个电容与反馈电阻形成一个新的转折点,达到相位补偿的目的!

网友C:
运放是电流转换电压并扩流作用,提高带负载能力。电容是高频吸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