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我用的430f149单片机使用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出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17):
我单独使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测试都通过了,将两个程序整合在一起我称重传感器就示数就是一个定值,而温度传感器则是能正常的进行数据的读取,他们们的工作时钟都是设置完全一样的

楼主:
有人知道么,我用的是18b20温度传感器和hx711ad转换芯片

网友A:
不解释,是程序的问题,仔细检查,单独运行没问题的话那你就在主函数里面先显示温度,在现实压力的,怀疑是你的压力没有显示跟新或者没有采集更新了。祝好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解释,是程序的问题,仔细检查,单独运行没问题的话那你就在主函数里面先显示温度,在现实压力的,怀疑是 ...

但是我的分别测试的时候都是正常的,两个程序之间不知道什么地方影响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的分别测试的时候都是正常的,两个程序之间不知道什么地方影响了 ...

继续改程序,哈哈,延时的时候多延时会试试,断点测试下看程序会不会刷新,还是引脚设置需要重新刷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继续改程序,哈哈,延时的时候多延时会试试,断点测试下看程序会不会刷新,还是引脚设置需要重新刷新? ...

好吧,自己昨天晚上调试解决了,总结一下是,我用了滤波算法,而我的18b20里面配置的时间每次都要接近1s,这两者出现了很长的延时,称重时数感觉是一直不变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吧,自己昨天晚上调试解决了,总结一下是,我用了滤波算法,而我的18b20里面配置的时间每次都要接近1s ...

程序问题只有自己搞定才是硬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