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STC89C52控制智能小车

楼主(2014-03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之前没有学过。那你就用51得了,其实单片机说白了就是信号的一个高低。没必要一位的追求高端,学会使就行。驱动你这么可以的,后面实在是觉得有必要加深的话那在学下ST,AVR之类的。

网友B:
就用你学过的51,是最简单的了,多用模块,用好模块,是可以降低很多难度。

网友C:
用IO口模拟去控制驱动器  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和调试就可以啦
像遥控肯定要用到外部中断和定时器   电源就简单了  找个就可以啦
关于程序肯定要你慢慢编写实现了

网友D:
顶一下 哈  这个只能小车需要一定的时间好好搞搞 我也是新手 顶一下

网友E:
网上有用51单片机做的智能小车,可以参考下

网友F:
用什么没关系,关键模块上要做的好,一般8位机也就够了吧

网友G:
恩,学好51就能解决好多问题了